[求助] 请教一下SMIC18库里电感的dummy层

楼主(2014-12-12):
如题,库里电感都会有一个dummy层只允许在里面画一些连线,现在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下大家。1.库里这么做是为了保证模型的准确性么?
2.如果我把这个dummy层删掉,把元件放置的离电感更近一些来缩小面积,这些器件会和电感线圈产生耦合,这会对电感电路产生什么影响呢?
3.我怎样能评估这影响的大小呢?

网友:
这个最好遵守design rule来,也要和电路设计人员沟通。

回复 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网友:
不用把 DUMMY 刪掉 , 畫小一點 也可做到你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是库里的电感dummy已经是drc允许的最小间距了,这还能缩小么?

网友:
这个最好遵守design rule来,也要和电路设计人员沟通。
如同上述 , 如果 已是 DRC 允許 最小值 , 就沒辦法了
要跟廠商討論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是在学校里,所以电路板图都自己说的算,没有经验不知道如果去掉dummy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

网友:
dummy 分成幾種 做光罩 和 不做 光罩的
以這個case 來看 可能是不做 光罩的
只是淨空區域 確保製程良率
拿掉DUMMY DRC LVS 可能有問題
把 DUMMY 縮小 LVS 可能 OK
DRC 可能可以視為假錯
以模擬來輔助 , 實際上要明瞭 DUMMY 的目的
才能加以變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是的没错,就像您说的这样~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怎样模拟去掉dummy把元件间距缩小这个造成的影响,因为拆掉dummy反提没法提出电感不是么?我用电磁仿真可以把金属线提取出来,但其他元件的摆放对电路的影响貌似也没法模拟呀~~请教下有什么办法么?
或者按照您的经验来说这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不用拆掉 把DUMMY 內縮 即可 ,
先另存 CELL , 再 把 PDK CELL flat 就可以改 dummy 了
我也不知 怎麼跑模擬 通常是 designer 在做
我只負責畫 lay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