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低压管做的基准电流源能提供给高压管做的电路么?

楼主(2014-12-12):
低压管做的基准电流源能提供给高压管做的电路么?虚线框内为低压管的电流源,vgs,vds均耐压5v.

网友:
很常用的结构啊,确保左边用于镜像的高压管能导通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只不过低压负载管子(电阻)尺寸要稍小,即L要稍大些,以提供大于高压N管Vth约200mV的偏压,保证高压部分电流镜管子能够饱和。4.5V电源电压,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