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yquist adc 后面加了两级低通数字滤波器

楼主(2014-12-12):
看了一个文章,使用nyquist adc后面加上两级的低通数字滤波器进行滤波。 那么这个adc的作用是否是一种类似过采样的作用,然后通过数字滤波器滤掉不关心的频带得到需要的频带的信号。   还有就是这个数字滤波器有两种设计方法:第一,使用抽样滤波器的方法最后得到需要的频带;第二,使用数字低通滤波器 + 一级 digital inband frequency compensator的 。这两种方法是否可行? 在设计中需要注意到什么问题

网友(2016-09-06):
一般設計Nyquist Rate ADC 沒有再加Digita Filter 進行濾波.
只有Sigma-Delta ADC 後級加 (N+1)皆Digita Filter.
最近有ISSCC 有SAR ADC + 1-order Sigma-Delta Called "Hybrid ADC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