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中利用运放和电流镜钳位的各自的好处

楼主(2014-12-12):
希望大神帮我解决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带隙基准中钳位的话有的利用电流镜使两路电流相等,有的利用运放钳位使两路电流相等。我想知道其各自的好处,利用运放的话是消耗面积的,那么其好处是什么?PSSR吗?

网友:
电流镜强制的话,要保证电流镜的匹配性非常高。运放强制的话,强制的是电压相等,要求运放的增益尽可能的高。那运放增益一般都在1000乃至10000以上,而普通电流镜的匹配精度很难达到运放能够提供的精度吧。

网友:
如拉扎维P320,用电流镜其实也是一个运放,共栅放大器

网友:
好像算过,电流镜和运放差不多

网友:
运放增益足够的话各个PVT下的温漂曲线容易调好,试过两级运放架构的在某些cornor下温漂曲线不好,就因为增益小了点

网友:
电流镜钳制,结构比较简单,噪声,稳定性要好,但对称性要求很高。运放的话增益要很高,还有一些动态特性,电源稳定性之类的,但结构复杂一些,噪声性能不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受教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运放强制的话,其失调电压是不是我们需要特别考虑的地方?所以增益要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有没有做过迟滞电流模控制的开关电源的芯片?我最近在反这种芯片,遇到瓶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这个没有做过。

网友:
6楼解释的很好,赶脚很有经验的

网友:
8楼说的欠妥,失调电压对基准的离散度影响很大的

网友:
用EA精度更高,运放只是钳位电压,两路电流可以不想等,这样可以减小OFFSET影响,用在精度更高的场合还是OP靠谱

网友:
一级电流镜电阻不够,应该不准吧。cascode的话又太耗压降了。运放的作用应该就是增加了电流镜的输出电阻了。

网友(2022-08-19):
学习了,感谢大佬们分享知识

网友D(2023-03-14):
请问有关于使用电流镜钳位的带隙基准的论文吗?

网友E(2024-01-11):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关于使用电流镜钳位的带隙基准的论文吗?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找了找用电流镜钳位的论文确实比较少,大家的分析也都是用运放实现的比较好。但是我看过一个国外的顶级产品(可以说是全球最好)的逆向,他们的带隙基准竟然是电流镜钳位的,就很离谱,是低噪声需求的ASIC。

网友(2024-09-12):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找了找用电流镜钳位的论文确实比较少,大家的分析也都是用运放实现的比较好。但是我看 ...

工程中电流镜钳位很常见,噪声好,结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