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ercules做LVS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4-12-12):
紧急求助:
用Hercules做LVS时,运行结果*.LVS_ERRORS显示PASS,但Comparision summary项中有failed equivalencies,而且每次重新运行LVS后,failed equivalencies的数量都不一样。这是什么情况?LVS算PASS吗?
另外,用到了SRAM。在用nettran生成的*.eqv中,将SRAM用到的所有底层的equiv都去掉,仅剩SRAM顶层的equiv。这种操作正确吗?

高手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
将SRAM底层的equiv都去掉这种操作没有问题。至于failed equivalencies的数量会变这不太正常,贴*.LVS_ERROR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