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ule语句

楼主(2014-12-12):
经常看到rule里有条语句
bound=EXTENT
BULK=SIZE  bound BY 1.0
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没记错就是找你整个设计的外边框(你extent后肯定有层号吧---),然后整体外扩1,作为BULK的边界。

自己找吧svrf看吧,语法又不难

网友:
樓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难吗?都是英文的,看的人头晕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语法真心没啥,都是与或非逻辑运算,需要看啥关键字直接查svrf,再说,常见的就那几个enclosure,coincide,还有extent啥的。弄懂了基本运算法则,自己手写也问题不大。简单的电容电阻真心手写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5-03-01):
你去查在svrf中查找EXTENT  和SIZE的语法说明就知道了

网友:
bound=EXTENT
BULK=SIZE  bound BY 1.0
是用来定义衬底的。BULK(衬底)就是整个数据边界扩大1.0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