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Track和Metal是什么关系?谢谢!

楼主(2014-12-12):
Hi,各位后端的兄弟姐妹,大家好!

我现在有个问题,关于track和metal的,这两者是什么关系啊?
比如1p8m5x1y1z,8m表示是8层metal,那么也就表示是9层track吗?

谢谢!

楼主:
顶起!
高手指点一下!多谢啦

网友:
track是个虚拟概念, 也是route的基础

是tsmc工艺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
TSMC工艺。
能展开讲讲吗?多谢!

楼主(2017-08-16):
回复 楼主:

   metal和track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B:
1,track:单元高度 一般都是 site width的整数倍,比如7, 8, 9 , 10 ,12 倍,也就叫做7/8/9/10/12 track单元。
比如 0.56 x 5.04 的就是9 track,  0.56 x  3.92 的就是 7 track

2,一般来说9 track是 属于标准size,  7 track属于小size,也就是低功耗一些,速度慢些,
10、12 track 是高速,  一般 metal1的rail做的更宽, 管子好像没啥区别,  rail做的宽
自然能走更多的电流,自然速度就快了, 功耗大了,
有的还添加metal2 rail比如65nm以下的库,  这样速度更快了
抄自后端面试题(067)答案

网友:
track 理解成后端布线的参考网格,走线必须在track上(也有例外),
常用的 std cell 库有 7T  9T  12T,就是以 track 来区分的, 9T 就是说 std cell 的高度范围内可以走九条线
所以一般来讲, 7T cell 的 size 最小, 9T cell 的 size 稍大,

网友(2018-07-17):
回复 网友C:

    感谢!解释很到位!

网友:
學習了,最近正在看有關這方面的資訊~

网友(2019-02-18):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9-07-25):
学习了,记录一下

网友D(2019-12-11):
引用 网友B:
1,track:单元高度 一般都是 site width的整数倍,比如7, 8, 9 , 10 ,12 倍,也就叫做7/8/9/10/12 trac ...

请教一下 问什么12T的cell 速度要比9T的快呢?

网友E(2020-12-02):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 问什么12T的cell 速度要比9T的快呢?

请问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没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

对于MOS管工作中非饱和区的电流I正比于W/L
W是MOS管的宽度,l代表沟道的长度。
而我们说的7t 9t 12t的cell,t代表track是指cell的高度,std cell的宽度都是一样的只有高度差异。
一般site width就是metal 2 pitch ,比如SMIC18 的 0.56 x 5.04 ,  0.56 就是metal 2 pitch,
因为std cell pin基本上都是由metal 2 连接出来的,

高度 一般都是 site width的整数倍,比如7, 8, 9 , 10 ,12 倍,也就叫做7/8/9/10/12 track单元,
比如 0.56 x 5.04 的就是9 track,  0.56 x  3.92 的就是 7 track,
0.2 x  2.4 ( SMIC 65 ) 是12 track,  0.2 x 1.8 ( TSMC65) 是9 tr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