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仿真电感Q值的步骤

楼主(2014-12-12):
cadence仿真电感Q值的步骤:

网友:
仿真电路是差分电感的接法,Q值的公式为什么是单端的?

楼主:
回复 3# totowo 那麻烦你把具体的步骤给贴上来吧,论坛里好多相关的,可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仿真步骤

网友A:
拿掉port1,直接短路。
如果仿差分,理想地拿掉;
如果仿单端(一端接地),接地端再加上gnd;

如果既不是差分,也不是单端接地,那么用你的test bench仿二端口网络是可以的,但表达式不是这么写的。。。
自己推一下如下图二端口网络的Y参数就知道了。
Port1--------L----R-------Port2
             |                   |
            C1                 C2
             |                   |
           gnd              gnd

L   = -imag(1/Y12)/omega
R   = -imag(1/Y12)
Q   = imag(Y12)/real(Y12)
C1 = imag(Y11+Y12)/omega
C2 = imag(Y22+Y12)/omega

回复  totowo 那麻烦你把具体的步骤给贴上来吧,论坛里好多相关的,可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仿真步骤
引用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good

网友:
太直接了电感总是要分单端和双端

网友(2015-11-14):
回复 网友A:

   learni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侠你好
“.... 拿掉port1,直接短路。
如果仿差分,理想地拿掉;
如果仿单端(一端接地),接地端再加上gnd;....”
不明白其中第二句,“如果仿差分,理想地拿掉”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5-12-15):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一下为什么用Y,而不是Z呢?

网友(2016-01-14):
回复 网友B:
哥们 你按照Y参数的定义推一下就可以了,z参数也可以按照定义推导一下 。

网友C(2016-06-26):
回复 网友A:

看到你的解答觉得很有道理。差分电感只要仿半边吗?port直接接电感两端(不接地)仿整个电感和仿半边有没有区别?电感的中间抽头接地、电源和高阻有什么区别?看到论坛里面还有人用理想巴伦把一个port(一端接地)输出信号转为差分仿电感,这个和port直接接电感有什么区别?还有人用两个port仿电感,搞出了复杂公式,什么情况?谢谢

网友A:
看到你的解答觉得很有道理。
差分电感只要仿半边吗?
No,你为什么觉得是仿半边?
port直接接电感两端(不接地)仿整个电感和仿半边有没有区别?
你半边怎么仿?电感的等效模型可不是两个一模一样独立的电感,还有他们的互感,而且如果两边两个电感本身也不一样呢
电感的中间抽头接地、电源和高阻有什么区别?
接地等于接电源(都是交流地),不同于接高阻(即floating)。但是如果仿差分电感,这两种情况是一样的,因为从port正端流出的电流一定流回负端,抽头端不会有电流流入流出;但如果不是仿差分电感(即把port的一个端口接地),抽头端接地与否就不一样了。
看到论坛里面还有人用理想巴伦把一个port(一端接地)输出信号转为差分仿电感,这个和port直接接电感有什么区别?
这个方法也可以直接仿差分电感。记住差分电感的特点是,从一个端口进去的电流必须从另一个端口全部流出来。
还有人用两个port仿电感,搞出了复杂公式,什么情况?谢谢
两个Port显然仿出来的信息更多更全,可以用这个二端口参数推导出单端,或者差分,或者既不是差分也不是单端(即更一般的Pi型网络)的等效模型。

引用 网友C:

网友(2016-08-01):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

网友(2016-11-11):
回复 楼主:

   ZM这个函数找不到啊

网友(2018-10-02):
不明觉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借楼问一下,如图这种电感(用hfss建模的) 请问一下中间抽头不加激励情况下,在两端仿出来的电感量为什么不等于中间抽头和其中一端加激励时的两倍呢。我在两端口的结果和库里面的结果基本就是两倍的关系,然后想仿一下在中间抽头的结果是不是和库里一样。

网友(2019-06-20):
差分电感怎么用?只能用在差分电路中么?假如需要一个电感做阻抗匹配,那是不是只需要任选两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掉port1,直接短路。
如果仿差分,理想地拿掉;
如果仿单端(一端接地),接地端再加上gnd;

没明白啊,仿真差分意思是说不需要地,直接短接第一张图的port1 么?那仿真单端的时候,再加上地?这有啥区别么?谢谢回复,着实不是很明白,刚学cadence

网友(2021-05-06):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解答觉得很有道理。
差分电感只要仿半边吗?
No,你为什么觉得是仿半边?

请问,差分电感怎么仿,怎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