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PGA中建立时间违例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12-12):
各位前辈、朋友,大家好,我最近有个FPGA项目中经常出现建立时间违例,请问这种违例应该怎么处理?我有点摸不着头脑,请给指个路,比如是不是扇入扇出太多?
问题如下:

Paths for end point DDR2_arb/rd_line_number_3 (SLICE_X19Y67.B3), 288 paths
--------------------------------------------------------------------------------
Slack (setup path):     -0.095ns (requirement - (data path - clock path skew + uncertainty))
   Source:               DDR2_arb/read_state_3 (FF)
   Destination:          DDR2_arb/rd_line_number_3 (FF)
   Requirement:          7.575ns
   Data Path Delay:      7.539ns (Levels of Logic = 8)
   Clock Path Skew:      -0.018ns (0.296 - 0.314)
   Source Clock:         GCLK_DDR rising at 0.000ns
   Destination Clock:    GCLK_DDR rising at 7.575ns
   Clock Uncertainty:    0.113ns

   Clock Uncertainty:          0.113ns  ((TSJ^2 + DJ^2)^1/2) / 2 + PE
     Total System Jitter (TSJ):  0.070ns
     Discrete Jitter (DJ):       0.214ns
     Phase Error (PE):           0.000ns

   Maximum Data Path at Slow Process Corner: DDR2_arb/read_state_3 to DDR2_arb/rd_line_number_3
     Location             Delay type         Delay(ns)  Physical Resource
                                                        Logical Resource(s)
     -------------------------------------------------  -------------------
     SLICE_X15Y66.CMUX    Tshcko                0.518   DDR2_arb/read_state[12]_GND_50_o_equal_249_o
                                                        DDR2_arb/read_state_3
     SLICE_X15Y68.B1      net (fanout=22)       0.804   DDR2_arb/read_state<3>
     SLICE_X15Y68.B       Tilo                  0.259   DDR2_arb/read_state<4>
                                                        DDR2_arb/read_state[12]_GND_50_o_equal_251_o<12>11
     SLICE_X15Y68.A5      net (fanout=9)        0.284   DDR2_arb/read_state[12]_GND_50_o_equal_251_o<12>1
     SLICE_X15Y68.A       Tilo                  0.259   DDR2_arb/read_state<4>
                                                        DDR2_arb/read_state[12]_GND_50_o_equal_253_o<12>21
     SLICE_X17Y66.C5      net (fanout=9)        0.647   DDR2_arb/read_state[12]_GND_50_o_equal_253_o<12>2
     SLICE_X17Y66.C       Tilo                  0.259   one_cal_new_2/ch_fifo_din<3>
                                                        DDR2_arb/read_state[12]_PWR_35_o_equal_258_o<12>1
     SLICE_X17Y66.A6      net (fanout=15)       0.368   DDR2_arb/read_state[12]_PWR_35_o_equal_258_o
     SLICE_X17Y66.A       Tilo                  0.259   one_cal_new_2/ch_fifo_din<3>
                                                        DDR2_arb/read_state[12]_rd_row_number[8]_select_263_OUT<0>111_SW1
     SLICE_X17Y67.C3      net (fanout=1)        0.542   DDR2_arb/N150
     SLICE_X17Y67.CMUX    Tilo                  0.337   ch6_rd_ddr_fifo_data<23>
                                                        DDR2_arb/read_state[12]_rd_row_number[8]_select_263_OUT<0>111
     SLICE_X17Y67.A4      net (fanout=2)        0.764   DDR2_arb/read_state[12]_rd_row_number[8]_select_263_OUT<0>111
     SLICE_X17Y67.A       Tilo                  0.259   ch6_rd_ddr_fifo_data<23>
                                                        DDR2_arb/read_state[12]_rd_row_number[8]_select_263_OUT<0>112
     SLICE_X19Y68.D6      net (fanout=3)        0.756   DDR2_arb/read_state[12]_rd_row_number[8]_select_263_OUT<0>11
     SLICE_X19Y68.D       Tilo                  0.259   DDR2_arb/rd_line_number<8>
                                                        DDR2_arb/read_state[12]_rd_line_number[8]_select_262_OUT<0>21
     SLICE_X19Y67.B3      net (fanout=7)        0.592   DDR2_arb/read_state[12]_rd_line_number[8]_select_262_OUT<0>2
     SLICE_X19Y67.CLK     Tas                   0.373   DDR2_arb/rd_line_number<5>
                                                        DDR2_arb/read_state[12]_rd_line_number[8]_select_262_OUT<3>8
                                                        DDR2_arb/rd_line_number_3
     -------------------------------------------------  ---------------------------
     Total                                      7.539ns (2.782ns logic, 4.757ns route)
                                                        (36.9% logic, 63.1% route)

错行了,图也贴出来
请教教我怎么看这个时序报告,谢谢各位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立时间不够,可以将信号在时钟下打一拍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下楼上,这个打一拍具体怎么实现,是略过一个clk 吗?下一个clk再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把建立时间不够的信号在通过一级寄存器后,在使用,对吗?另外上面的时序报告应该怎么看?

网友:
给这条路径上加约束max delay之类的,看能不能有所提高

SLICE_X15Y68.B1      net (fanout=22)       0.804   DDR2_arb/read_state<3>
类似上面的一些节点扇出太多,延迟较大,可以尝试手动局部PR等能否减少一些延迟

尝试修改RTL代码,用更简单优化的底层描述,与或逻辑之类的,然后重新综合

增加流水改变了系统设计,但是如果能接受,这个更方便容易一些

网友:
帮你顶一下了

网友:
Data path delay太大,在综合选项里边有个timing balance 选项 你选上 试试有用不

网友:
有几个地方的扇出有点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我用的spartan6 ISE好像没找到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