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ntaurus 出现 node "root/CALLGRAPH/#header.1" does not exist

楼主(2014-12-13):
仿真的时候出现node "root/CALLGRAPH/#header.1" does not exist
node "root/CALLGRAPH/#header.1" does not exist
    while executing
"mctree::itemcget .mainframe.frame.flows.fcallgraph.scw.tree root/CALLGRAPH/#header.1 -data"
    ("eval" body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eval mctree:cmd .mainframe.frame.flows.fcallgraph.scw.tree $args"
    (procedure ".mainframe.frame.flows.fcallgraph.scw.tree"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tree_w itemcget $node -data"
    ("Stmt" arm line 2)
    invoked from within
"# Compiled -- no source code available
error "called a copy of a compiled script""
    (procedure "LFEFlows::_DisplayArgs"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 Compiled -- no source code available
error "called a copy of a compiled script""
    (procedure "LFEFlows::FindNode"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 Compiled -- no source code available
error "called a copy of a compiled script""
    (procedure "FELayout::Change"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FELayout::Change translate"
    ("uplevel" body line 1)
    invoked from within
"uplevel \#0 $cmd"
    (procedure "Button::_release" line 18)
    invoked from within
"Button::_release .mainframe.topf.tb0.bbox4.b0"
    (command bound to event)

网友(2015-09-23):
回复 楼主: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见了相同的问题,如果有解决方法还请帮助,谢谢!

网友(2016-09-13):
还是没人解决啊!

网友(2017-07-19):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
是不是sentaurus安装少了东西了?

网友:
同问,求高手帮忙。

网友(2018-03-02):
同求,请大神回复

网友(2020-11-22):
这个问题主要是在设计工艺文件时,可能中途退出,导致整个文件的顺序生成有一定错误。
我处理的经验时,在进行工艺设置时,要一直进行,中间不要退出,如果观察结构生成,可以在不退出的情况下同时进行。
另外,我也遇到过,如果中间退出,再导入,就会出现头文件的问题了。
此外,没有尝试直接修改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