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urrent reference 求助

楼主(2014-12-13):
current reference

current reference
上面那个图是我们project要求,我已经做了一个带隙基准电压1.10V左右,但是电源电压只有1.3V,那按照下面的topology,运算放大器输出电平也就在0.3-1V之间,那这个MOS管子不就截止了吗,求高手指点.

网友:
Hi shijingyao1990:

Could you use PMOS for IOUT or reduce the Vref voltage?

Thanks.
mpig

网友:
这种架构,电源1.3V,Vref用1.1V肯定不合适啊,原因你自己都说出来了,那解法应该就有了。。。

网友:
如果把NMOS换成PMOS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