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apless工艺,多VSS,LVS过不了,

楼主(2014-12-13):
这两天看遍了论坛这方面的帖子,版图是tapless工艺,由于有IP,PAD,还涉及到了多VSS的情况,用的是SMIC  65nm工艺
这两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对于多VSS的情况,我按照论坛上说的,用SUBD把PAD和IP覆盖住但soft connect的问题还是有
我是这样覆盖的,蓝色的线就是SUBD层,不知道是不是覆盖不对。。。
现在 soft connect的问题集中到一个地方来了,之前是在分散的

然后还有tapless 的问题,这个帖子里面的方法我用过了,不太好使,http://bbs.eetop.cn/thread-439296-1-1.html
我在这个帖子里面看到(http://bbs.eetop.cn/thread-317187-1-1.html) “单独标准单元的井是通过在同一条ROW上的TAPCELL来连接的。在V2LVS的过程中,需要为每个STD调用的地方为其加入这个端口的连接。(ICC 出的Verilog里面没有这个端口)

请问下怎么在V2LVS的过程中把这个端口加进去???我现在的V2LVS是这样的

网友:
1) 第一个问题,通常是覆盖整个IP区域,实在还有,但是不影响lvs,也就算了,
反正就是2个地的问题,不用care

2)tapless flow很正常, 直接*.global VNW VPW
*.connect VPW VDD
*.connect VNW VSS
即可,要把spice改下,  tapcell本身不需要出现在spice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回答,我感觉我这有点问题,现在比对出来的结果,我是hier的方式比对的,标准单元都找不到VSS
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
drc有啥问题没, latch-up ok?

楼主:
回复 网友A:

latch-up真有问题,显示是macro里面的,就不知道怎么改了,准备先跑个LVS看看,结果就出现这些问题

网友:
先清理latchup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这个latch-up怎么处理,问题都是定位到了ram的ip里面。。。。但是ip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单独对memory做啊,   啥叫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些RAM都是用工具直接生成的,当作硬核放进去的,ICC布局布线应该也不会动这个核。如果真有错,那我也不知道怎么改了

网友:
arm
的compiler么,还是哪家的,按理说应该ok的,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