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调BG。。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4-12-13):
设计BG,直流工作点满足,相位裕度也都满足,   ,可为什么电源跳变时不能稳定输出呢?

网友:
stb仿真时候的DC工作点是你想要观察的点吗

网友:
HI cc921008:

Could you try to simulate the stability when iprobe between OP output and Base of BJT?

I hope it can help you.

mpig

网友:
VDD=2V的stb仿过了么?

网友:
运放和双极晶体管使得至少一个两级放大器。哪里是你的赔偿?无补偿没有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我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好像只看了总环路的稳定性,应该再测测二级运放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都仿过了。我再仿一仿运放的稳定性多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在二级运放里用米勒补偿,应该可以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双极阶段,运算放大器,提出了两个阶段的整个系统。米勒补偿可能是令人满意的。祝好运!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
新手也在关注

网友:
你的PMOS的gate接的啥?是固定偏置么?

网友:
还有你运放输出的接的三极管是NPN还是PNP?

网友:
不稳定是这么小的振幅吗,把你的仿真精度提高吧

网友:
振幅会越来越大。应该是环路出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接的是运放里面的作偏置。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PNP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调好啦~之前忘了设仿真精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恩。解决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