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多个CPU下执行spectre

楼主(2014-12-13):
Hi all:
如何多个CPU下执行spectre?

Thanks for your reply.
mpig

网友:
并行跑一个仿真?用aps?

网友:
只知道aps可以,spectre不知道。

楼主:
Thanks for your answer.

How do set aps?

mpig

网友:
在ADE里把仿真工具设为APS。

楼主:
Hi wjrsdhd123:

Thanks.

mpig

网友:
仿真器需要先支持aps,如果不支持,那么你可以用tubro试试。

楼主:
Hi kaikanertan:

Do you mean spectre turbo mode?
If yes, how to set up?

Thanks.
mpig

网友:
hspice支持,为什么不用hsp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