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振荡器PSS分析报错,但是能够计算出频率并进一步进行pnoise分析

楼主(2014-12-13):
PSS分析时,报一个奇异矩阵的错误,但是pss仍然能够进行下去。PSS分析完毕之后,提示一个错误,但是能够给出计算出来的频率值。随后还可以进行pniose分析、绘制相噪曲线。错误指向是变容管,调节变容管容值,仍然有这个错误。把变容管部分彻底删掉,就没有这个错误了。
另外,在刚开始生成网表的时候,会有一些warning,不知道是不是库的原因。 tran 分析没有问题。tran分析画出时域波形之后,用计算工具计算出的频率,和pss给出的频率,两者很接近。相差3~5MHz.

生成网表时的警告

生成网表时的警告

这是刚开始生成网表时,出现的几个警告。

tstab结束时报错

tstab结束时报错

这是pss分析时,tstab结束时刻出现error的地方。

PSS结束报错并继续开始pnoise

PSS结束报错并继续开始pnoise

这是pss结束,pnoise开始的时刻。pss显示有一个错误,但是pnoise正常计算。。。。

pss设置

pss设置

pss设置。未贴出来的都是默认值。

pnoise设置

pnoise设置

pnoise设置。未贴出来的都是默认值。

LCVCO的结构

LCVCO的结构

LC振荡器结构,左右两根线是差分输出线。电感是差分电感,中间抽头接地。

变容管部分的结构

变容管部分的结构

这是变容管部分的连接图。

变容管参数

变容管参数

变容管与差分线之间的电容的参数

与变容管串联的电容的参数

与变容管串联的电容的参数

变容管的参数

蓝色:振荡器差分线。红线:变容管和电容直接连线。黑线:偏置电压

蓝色:振荡器差分线。红线:变容管和电容直接连线。黑线:偏置电压
蓝线:差分线;红线:变容管和电容直接的连线;黑线,LC振荡器调谐电压。

网友:
第一、可变电容与mim电容之间的net需要加直流偏置;第二,mim电容的值太小了。

网友(2023-05-16):
楼主,奇异矩阵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用变容管时也一直有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