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model中电阻温度系数的准确性

楼主(2014-12-13):
前一段时间用UMC 40nm工艺做了一个+/-2%精度的RC relaxation Oscillator 。fosc=1/(R*C+Tdelay)。
为了实现fosc很低的温度系数,设计中通过调节R的温度系数来补偿C和Tdelay的温度系数。
R采用了温度系数较低的poly 电阻和温度系数较高的diffusion电阻串联。仿真中fosc呈现先正温度系数后负温度系数的良好补偿特性。
测试结果显示,fosc呈现强烈的负温度系数。之前类似架构的OSC都是只采用了低温度系数的poly电阻,fosc测试结果呈现正温度系数。假如diffusion电阻的温度系数比model偏高一些,仿真可以重现测试的结果。

请问大神,实际芯片制造中电阻的温度系数能不能控制的和model偏差很小呢?电阻温度系数比model偏大的可能性大不大(比如从6%偏大到12%)?

网友:
回复 楼主:

    测试了多少片?电阻的阻值变化会影响整体的温度系数的,而且看delay在周期里面占了多少比例,如果比例大,延时的影响也会有的,此时MOS的工艺角也要考虑,包括失配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SS/TT/FF分别测试了两片。Tdelay也是通过调节bias电阻的温度系数来调节。电阻阻值有偏小,但是应该不是主要因素。
请问实际上工艺中电阻的温度系数控制是否非常成熟呢?(比如model上10%和20%的温度系数)
我怀疑是某些大温度系数的电阻温度系数偏大。不知道这种怀疑是否合理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TT/FF/SS各测试两片什么意思,怎么保证在某个工艺角,实际仿真还要考虑电阻工艺角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仿真中有考虑了tt/ss/ff/sf/fs  rmin/rmax/rtyp,温度特性都是有补偿的。实际 tapeout的时候,是可以控制mos corner的,TT/SS/FF各挑了两片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