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将原有电路中的并行组合逻辑 全部 用 串行迭代时序逻辑 替代掉(有示意图)?

楼主(2014-12-14):
因为代码比较大,有没有一种傻瓜式的替代方法?就是对外接口都不变。比如说有一个功能,原来是在一个时钟周期内就能计算出来的,但是消耗资源很大;现在我要把这个组合逻辑改成串行迭代的结构,相应的,控制这个迭代结构的时钟肯定要和控制左右两边的外部寄存器的时钟不一样,怎么破?

网友:
如果外部时钟频率和流水都保持不变的话,没法破
比如现在时钟是100M,这部分组合逻辑路径在一个周期内10ns必须走完,外部时钟和流水不变,里面即使插几级流水,总的路径周期仍然只有10ns,新插入的寄存器还会增加路径延迟,这个无解
只有外部流水也随之增加,比如一个周期出数据变为两个周期才出数据,里面的逻辑才能得到更松的时序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一个问题啊,是不是说控制寄存器的时钟只能有一个?比如有段代码是这样的:
always@(posedge A, posedge B)begin
    .....
.......
......

end
是不是说,随后综合的结果中,要么A是时钟信号,要么B是时钟信号,(另外一个信号接到寄存器的使能或者置位/复位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才遇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我来说),具体的我写在纸上了。

网友:
综合一个寄存器只有一个时钟沿触发,另一个可用作复位/置位,以此实现清零
外部时钟频率流水都不变的情况下,不知道你这样改的意义何在,中间逻辑的时序约束会更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主要是为了节省资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还是看上面那张图,我的clk1和clk2是异步的(clk1由clk2分频产生),结果我在做功能仿真的时候,仿真器认为我先运算了时钟沿2(控制内部电路),然后再执行了时钟沿6(控制外部电路)。但是实际上我希望的是,时钟沿2和时钟沿6是完全对齐的。额,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时钟沿2(控制外部大的那个寄存器,将内部的几个小寄存器的值打入)和时钟沿6(内部几个小寄存器之间循环流动)是同时进行的,而不是先后进行的。(但是仿真器总是认为,这两个时钟信号是异步的,并且总是有clk2在clk1之后执行)。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可以掉用PLL 或者 XILINX的时钟资源(类似原语,记得好像有BUF之类的东西) 来让这两个异步时钟完全同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