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PSRR问题求助

楼主(2014-12-14):
各位,以上是我仿的比较器原理图,在仿真过程中,开环增益约92dB,具体见下图

但是仿真的PSRR则有点惨不忍睹,具体见下图

3

3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想请教一下各位

网友:
输入对p管的substrate是接的vdd还是source?

网友:
查看工作点,各管是不是都在饱和区,过驱动电压是否足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的VDD

楼主:
回复 网友B:

   M15一直在线性区

网友:
接source试试。你接vdd,vdd上的noise直接通过gmb进到你的电路里了

回复  totowo

   接的VDD
引用 楼主:

网友:
偏置电流多大,R多少,这个要设定好,不然会不饱和

网友:
那你M5和M6在饱和区吗?M9和M10也都在饱和区吗?  如果不在,电流复制的时候就不准确,会产生大的offset。

网友:
回复 楼主:

   所以先把m15调到饱和区把。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我的M15没饱和,我先把它调饱和再说,谢谢

网友D(2022-02-12):
您好前辈,我想问比较器的PSRR和cmrr怎么仿呀,仿真环境怎么搭呢?

网友(2024-09-24):
引用 网友D:
您好前辈,我想问比较器的PSRR和cmrr怎么仿呀,仿真环境怎么搭呢?

请问你后面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