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蒙特卡洛柱状图的画法

楼主(2014-12-14):
对一个反相器的阈值电压做蒙特卡洛分析,但结果的柱状图只有一根,请问各位有谁知道怎么把精度调小一点吗,我想把它分成几个柱子,现在的结果如下面所示

蒙特卡洛的结果

蒙特卡洛的结果

网友:
点数太少了,做一千个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了1W个点,跑了一晚上,还是一根柱子,我觉着是变化范围太小了,所以想调步长

网友:
求大神回复!同问。。。。。

网友(2017-01-04):
同问,楼主后来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
可以考虑数据导出来,用Minitab做能力分析
我习惯导到Excel中慢慢处理的,可操作性比较好

网友(2017-06-09):
阈值电压的计算公式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9-07-29):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求问解决方法

网友(2021-08-13):
俺也一样,求大神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