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ICC优化leakage power时不用HVT,只用UHVT怎么办?

楼主(2014-12-14):
是我自己看错了,有HVT的 此贴可以关了

ICC版本是2014.09-SP2,LIB有SVT、HVT、UHVT三种,在target_lib里增加了HVT和UHVT,
place_opt结束后,UHVT换了一些,HVT一个都没用。貌似ICC只能看到UHVT,对HVT直接无视了。
请问如何设置成让ICC可以同时使用HVT和UHVT,让leakage
power达到最大优化?
Thx~

网友:
uhvt不是比hvt还leakage opt么,  说明icc好啊, 性能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不对的,正常情况应该是HVT和UHVT都有的

网友:
什么工艺,什么库

楼主:
回复 网友A:

    TSMC T28HPM

网友:
哦,这库(tsmc)我用过啊,当时确实是uhvt,hvt都有的

有啥问题么,  如果对leakage 值有疑问可以查看.lib , 或直接问fab,

uhvt用的是另外2层mask 和hvt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