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nm工艺下的芯片所有MOS管沟道长度都是40nm吗?

楼主(2014-12-14):
最近想到一个问题,一种工艺尺寸下面所有的MOS管的沟道长度都一致吗?我觉得既然可以制造40nm的管子,那么65nm、90nm、130nm、180nm也应该不在话下啊。
这个问题我请教过一个资深工程师,他说一种工艺下只有一种沟道长度,可能是由于光刻机方面的原因。
但是我看过一个4onm的IP核电路图,里面管子确实基本都是40nm的,但也存在150nm的管子。
好奇发个帖问一下,求大神指教。

网友:
最小只能40nm,可以更大。数字电路一般不用Long L Device,因为慢(除非是要省电或获得大延时)

网友:
>= 40nm ,    多少nm尺寸都行的,  大的肯定不在话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能我看的那个电路是模数混合电路,它里面有些150nm长度的器件。

网友:
如果不考虑性能的话 随便大多少都行,只要foundry说可以做。 我就用28nm的片子里做了一堆大几百nm的管子,就用来做decoupling电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