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差分芯片AD8138AR

楼主(2014-12-14):
有没有用过差分运放AD8138的,为什么输出的差分信号的共模电压不一样,输入一个1VPP的交流信号,共模电压设置为2V,为什么输出一路共模电压为1.33V,另一路共模电压为1.66V,正常来说差分输出信号的共模电压都应该为2V啊,求解答
仿真电路: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021823218\QQ\WinTemp\RichOle\EO5{95EJ4F0P}WYXYOVG%5E.jpg,仿真电路的结果是对的,
但是实际电路上测出来的共模信号一路是2.6V,一路是1.3V,不是2v,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2016-05-04):
因为你输入信号有偏置,即正弦波上叠加了一个直流电平,这个直流电平也会输出差分电平

网友:
你要用它单端转差分是吧?看一下他的另一端是不是接地了,还有就是这个运放跨接的那个电阻容易搞错,是从正输入接到负输出的,检查一下这块

网友:
听大家意见

网友:
冷清,听大家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