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ilinx BRAM问题

楼主(2014-12-15):
我xilinx片子上的 RAMB16BWERs不够用,但是我的 RAMB8BWERs还有剩余,如何通过设置或者更改设计将我综合成 RAMB16BWERs的资源改成综合成RAMB8BWERs来实现。

楼主:
自己顶顶!自己感觉需要通过更改设计的存储数据位宽来分段存储来实现!

网友:
XILINX芯片的内部是一个RAMB16B可以分成两个RAMB8B来用。
如果你的设计已经把所有的RAMB16B都用 了,那也就没有可以用的RAMB8B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的,我理解错了!如果用的话可以用分布式ram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