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发现有WWC和WC两种lib,都加到max里面还是只加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楼主(2014-12-15):
发现有WWC和WC两种lib,都加到max里面还是只加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不懂啥叫wwc lib,全名贴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看operating condition啊,估计有微差别
比如电压不同的情况

用wc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wc是1.2v125°,wwc是1.08v125°。正常worstcase都是1.08&125°的,我就是想是不是应该用正常的worstcase

网友:
对,你不是学会了自学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