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在encounter中创建不规则的die area或者 core area【已解决】

楼主(2014-12-15):
刚开始学习跑后端,为了后面跟analog的GDS拼起来,在floorplan时,右上角需预留一部分面积,如图。

FP

FP

请问各位大大,encounter中是否可以将die area 或者 core area 改成不规则图形。 我已经尝试过该帖子中Encounter中怎么把core的形状设置成多边形,damonzhao版大说的方法:

floorplan -site xxx -d x1 y1 n n n n
# x1 y1为多边形中x y值中最大的坐标,n为各个边的距离
setObjFPlanPolygon Cell top_cell_name 加上多边形各个顶点的坐标

我使用的命令如下:
floorPlan -site core_5040 -d 4104.3800 4099.0800 100 100 100 100
setObjFPlanPolygon Cell top 0.0 0.0 0.0 4099.0800 3104.3800 4099.0800 3104.3800 3099.0800 4104.3800 3099.0800 4104.3800 0.0 0.0 0.0

没有能成功改变形状,请各位大大指教!

网友:
用剪刀剪,  实在不行写def,

diearea 这个地方可以写多边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说的是这个剪刀工具么
我之前也试过,但好像只能剪blockage和 standard cell module。Def我之前没有了解过,您有相关资料推荐么?

网友:
直接在def里面 把

DIEAREA ( 0 0 ) ( 5322640 5473520 )  ( xx xxx ) (xxx xxx); ;  这里把多边形的点写完 ,

然后defin 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解决了~谢谢版大!另外,再请教下您,setObjFPlanPolygon是不是不能用于修改core 或者 die的形状,还是因为我之前的用法不正确?

网友:
对,这个是作用floorplan objects的,不包括die 自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非常感谢!

网友(2015-05-20):
楼主,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新手,请教呀

网友(2015-07-17):
回复 网友A:

   版主,为什么我修改def文件之后,执行defin xxx.def之后有错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我怎么修改了def文件,再defin的时候报错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