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0.8v 输入boost设计问题

楼主(2014-12-15):
有谁知道0.8v输入可以带载5V 10mA的boost的生产工艺哪家有吗?就是说Vth_low_p<-0.6v(-40 slow 情况),Vth_low_n<0.5v(-40 slow 情况)

网友:
0.8V输入boost不需要 vthp>-0.6 vthp<0.5V 这么苛刻的要求,TT下pmos Vth约0.72左右的工艺就可以。

网友:
楼上确定吗

楼主:
TT下pmos Vth 0.72v 那-40 slow情况下Vth估计要到0.9V以上,同步的话功率管打开不了

网友:
这个要看具体电路,若你的电路构架会出现输入电压小于vth而导致,pmos不开启,那就没办法了。有没有想过输入电压低于vthp时,从电路上入手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具体我就不详细说了。

楼主:
你的意思是用charge pump,那么charge pump也需要开启反向器的

网友:
呵呵,你慢慢搞把,不多说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的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网友:
一定要用pmos吗? 关键节点不用不就行了

网友:
这个我搞过,先用电荷泵把电压蹦上去

网友:
你的跟他现在的问题是有区别的,他有工艺限制需要特殊处理电路,你那个工艺没限制,你0.18um以下工艺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SMIC18工艺,至于VTHP偏高,那就动P管的衬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