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负仿真电流之和不为零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4-12-15):
系统共用到4种电源。V1和V2为一对正负电源,V3和V4为一对正负电源。按理说,仿真结果V1+V3的电流应该和V2+V4相等才对,现在的情况是V1在启动的时候电流异常大,远远超过另外3个电源电流绝对值的总和,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是仿真工具算法问题吗?Hspice。以前也存在这种情况,但是差别很小,顶多也就几uA。现在是其它3个电流在同一时刻的绝对值和才50mA,而另一个却高达500多安培。 注:已经定位到了一个subckt子电路,正在定位这个子电路产生大启动电流的地方。但是,内部电路不是很复杂,不应该出现一个单电源电流极大的情况,要不然电流都流哪里了?望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
电源流出的电流和流进的电流是必然相等的。
但是没有谁说过必须两个电源对的电流相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问题已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