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用来匹配电压的运放设计

楼主(2014-12-15):
我设计了一个带隙基准电压,输出电压大概在1.1V,我设计一个简单的差分运算放大器,输入端一端接基准电压,用来产生基准电流,但是运算放大器就是不工作,我想问是不是这个运算放大器无法响应大信号输入,Vref误差大概在正负4mv在20—80度范围内

网友:
运放是接成buffer形式吗? 什么结构的运放,是classAB吗?根据电源电压范围,你运放的输入是P管还是N管?如果是N管折叠或者套筒的话,由于输入为1.1V,减去下边N管消耗的过驱动电压,很有可能打不开输入N管。因此导致你的运放不工作,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你给运算放大器接电源了么?
一端接reference,另一端呢?输出端呢?
上图。

网友:
貌似你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而且有人已经解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