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弟初次接触ESD保护,请教一个概念性问题

楼主(2014-12-15):
看到书上说当达到二次崩溃电流时pn结表面将达到所能承受的最大电流值,这时候差不多就相当于一个导体了,请教一下当电流达到二次崩溃电流以后对于具体的半导体器件会发生那种实际物理上的变化?化学变化?谢谢!

网友:
1.半导体会局部融化,变成导体
2.有时是,金属及接触融化,短路,或者刺穿硅体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受教了

网友:
不谢不谢,一起学习!

网友(2016-01-05):
Understanding the failure mechanisms of protection diodes during system level ESD.pdf (897.58 KB , 下载次数: 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