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formality读入library后,会产生后缀是#PWR的单元

楼主(2014-12-15):
formality读入library后,就会产生后缀是#PWR的单元,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正常的标准单元名字是AND2,那么读入library后,会产生两个相应的标准单元,AND2和AND2#PWR,
然后set top时,就会不停地对后缀是#PWR的标准单元create blackbox,停不下来,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
晕啊,啥版本, 你读入了db么,做为read_db -tech std.db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读了DB啊~~版主~~就是读了DB之后才发生的这种情况~~图不好导出来~~明天会有图~~~   要不我问一下foundary吧~~~我试了一下以前的工艺,就不会出现这种状况~~~
   明天我上图吧~~谢谢斑竹了~~~

网友:
fm版本太低了吧,啥版本

楼主:
我找到答案了~~是因为DB库里面有定义power和ground的pin脚,使用如下formality命令,禁止读入power和ground的pin脚即可~~

# for Non UPF Mode (no check for pg_pin)
set verification_verify_unread_tech_cell_pins false

网友(2023-07-28):
引用 楼主:
我找到答案了~~是因为DB库里面有定义power和ground的pin脚,使用如下formality命令,禁止读入power和ground ...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是用这个方法没用。

我用 set hdlin_allow_partial_pg_netlist true 就可以比过了

网友(2023-12-27):
9年前你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24-04-23):
用了同 6樓的  set hdlin_allow_partial_pg_netlist 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