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环路稳定性

楼主(2014-12-15):
大家好!第一次发帖也不知道这样问是否有人回复。。。第一次用Cadence做电路,要求做一个LDO,仿真各项指标基本满足,只是仿真环路特性stb的时候出来的相频特性曲线是从180度降到90度平稳很长一段后抬回到180度,在0db处有170几度的相位裕度,之后几个极点叠在一起又下降很快了。。。求问各路大神这样诡异的结果是可以的吗?有没有人也弄出过这种180度相位裕度的= =

网友:
不应该吧,咋补偿的呢?还是把仿真的结构和方法贴出来比较好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十分感谢您的回复!这是我的电路图和相频特性曲线:
   明显会上翘一段,虽然最后0db点可以满足大于60度。。。。另外,我还想问一下LDO的spec里积分噪声intenoise为20uVRMS是指下图noise仿真里面的total summary(第一行)吗?不是等效输入噪声(图里的第二行)吧?先谢过~

噪声

噪声

网友:
你这是有右半平面的零点出现了,需要把这个右半平面零点调到带宽外去。

网友:
楼上正解。一般情况下右零点是补偿电容产生的,你试试在补偿电容前串联电阻并逐渐增大阻值仿真,估计可以看到消除的效果

网友:
都没看到补偿Cap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我主要就是不理解相频特性曲线当中上翘的那段,应该是两个负零点的作用,可是电路里面怎么都分析不出这两个负零点在哪里,是哪里产生的。。。。跪求各位大神指点!先谢过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这个看起来有三级了,稳定性很难保证啊。。

网友:
电路能稍微整理一下吗,看起来有点乱

网友:
回复 网友D:
增益变平坦了,相位也改善了,应该是有左半平面零点出现,而且从增益上升的斜率来看确实像有两个左半平面零点,或者是不是会有共轭零点出现?

网友:
你的phase margin不是180度,你抓的点又不是0dB。

楼主:
回复 8# languang1200 谢谢回复!嗯,放大是总共三级的。。。结构不想再换了,只是没弄明白相频曲线的零点怎么产生的,补偿电容推出来的效果是产生正零点才对,结果出来两个负的零点。。。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复!我推导了补偿电容在这个电路里应该产生正零点才对,结果仿出来两个负的零点。。如果是共轭零点的话那可能是哪里产生的呢?不好意思,第一次做电路太多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回复!嗯,截图的这里没截好,但0DB也有90度以上裕度的。。。

网友(2015-01-17):
你输出在哪?是两级还是3级?

网友:
不稳定是肯定地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回复!三级,输出就在pass管漏端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您的回复!为什么一定不稳定呢,相位裕度上看是够的...稳定性还有什么评判标准呢?不好意思,懂得太少,请您指教,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因为你是三级运放,但是只有一级补偿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源电压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I:

网友J(2015-03-28):
有两个相近的零点和两个相近的极点,且极点和零点也相近,所以才导致了上面的曲线,这个我在IEEE上看到过

网友:
今天又看了一遍图,以前发的说右零点不对,应该是左零点。大概10Hz是主极点,1MHz处有左零点,6MHz处或附近有两个左极点(或共轭复极点)吧。电路图不全,你的左零点有没有可能是在输出端的补偿产生的?

网友:
来看看。此LDO不怎么实用

网友(2016-03-07):
应该还需要一个补偿电容,加个cap 就好了,你试试

网友(2019-05-13):
零点啊,哥

网友(2021-01-24):
PM应该看0dB点

网友(2022-05-03):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三级补偿怎么保证稳定性呢

网友(2024-11-10):
引用 网友J:
有两个相近的零点和两个相近的极点,且极点和零点也相近,所以才导致了上面的曲线,这个我在IEEE上看到过 ...

前辈,可以说一下是哪篇文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