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为什么讲POR(power-on reset)的论文这么少呢?没啥讲的?

楼主(2014-12-15):
为什么讲POR(power-on reset)的论文这么少呢?没啥讲的?

网友:
作为一个reset电路,往往只在上电的一瞬间工作,没有精度等要求。可能是要求不严格,能实现就行吧,因此也就那几种架构。都用烂了,反正都能满足需求,且很多时候利用电源的上电过程就可以自己实现rese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帮忙分析一下这种结构POR的原理?

能否推荐一下几种常见的POR结构,以及相关的论文?

网友:
这个POR没有用过,胡乱分析一下好了。我用过的都很简单的那种。错了勿怪。
1、这个电路的关键部分应该在第6支路,从左向右数。在电源上升到N管开启之前,该支路通过P管对电容充电,直到使施密特N管打开,施密特输出为低,而驱动N管的为低电平,最终输出为高。
2、当电源电压继续升高,VB1和VB2为高,VB3和VB4为低,导致DEL_ON和DEL_BO为高,电容放掉储存的电荷,即施密特输入变为低,施密特P管打开,输出为高。最终输出为低。
即该电路是个高电平复位电路,稳定后总的输出为低,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3.在电容充电过程中,那最终输出电平如何确定呢?是最后一级分压,这在仿真中应该能够观察到吧?即rst信号在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段低电平,然后迅速变为高复位信号,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太感谢你了 说的这么详细,最近忙着抢火车票都没及时回复你,实在抱歉
我只分析了上电的时候,(左数三条支路)就是VDD从零斜坡增加到1.8V,
<1>. 当0<VDD<VTH_N,最左边的支路不能导通,所以各点应该跟随VDD

<2>. VTH_N<VDD<2*VTH_N,最左的支路导通,由于电流很小,VGS约=VTH,最左边二极管连接的的NMOS的栅电压约为VTH_N,
所以左边第二支路还是不能导通,因为VDD-VG小于VTH,反相器的VB3为高,

<3>.VDD>2*VTH_N,左边两条支路导通,反相器的VB3为低,充电结束

网友:
同求,最近要做一个AD里的POR

网友(2016-05-20):
Thanks for ur sharing, learning more about POR.

网友(2016-11-22):
哪几种架构啊?能说说么

网友(2019-08-22):
才接触por 学到了一点

网友(2022-05-08):
2017_A 220-mV Power-on-Reset Based Self-Starter With 2-nW Quiescent Power for Thermoelectric Energy Harvesting Systems

2017_A 220-mV Power-on-Reset Based Self-Starter With 2-nW Quiescent Power for Th.pdf

网友:
2016_Low-Energy Power-ON-Reset Circuit for Dual Supply SRAM

2016_Low-complexity 0.55-V 2.5-μW bandgap reference and power-on reset hybrid circuit

2016_An Accurate bandgap-based Power-on-Detector in 14nm CMOS Technology_TCAS-II

2016_Low-Energy Power-ON-Reset Circuit for Dual Supply SRAM.pdf

2016_Low-complexity 0.55-V 2.5-μW bandgap reference and power-on reset hybrid circuit.pdf

2016_An Accurate bandgap-based Power-on-Detector in 14nm CMOS Technology_TCAS-II.pdf

网友B:
2015_Measurement of De-assertion Threshold of Power-on-Reset Circuits

2015_Low-voltage power-on-reset circuit with least delay and high accuracy

2015_A programmable Power-on-Reset circuit for automotive applications

2015_Measurement of De-assertion Threshold of Power-on-Reset Circuits.pdf

2015_Low-voltage power-on-reset circuit with least delay and high accuracy.pdf

2015_A programmable Power-on-Reset circuit for automotive applications.pdf

网友:
2014_Zero Quiescent Current, Delay Adjustable,Power-on-Reset Circuit

2014_Zero Quiescent Current, Delay Adjustable,Power-on-Reset Circuit.pdf

网友(2023-09-18):
谢谢分享,标记一下

网友:
请问trip point跟上电速度强相关怎么解决

网友(2023-11-16):
Good reference data for POR circuit to study~~
Thansk~~~~`

网友:
Good reference data for POR circuit to study~~
Thansk~~~~

网友:
眼一个,很有用

网友(2023-12-26):
就一电源分压加一个倒相器的玩意,还论文?要研究这个肯定毕不了业。

网友(2024-04-12):
引用 网友B:
2015_Measurement of De-assertion Threshold of Power-on-Reset Circuits

2015_Low-voltage power-on-res ...

感谢

网友(2024-10-25):
因为没啥特殊的

网友:
很棒的 帖子

网友(2025-02-08):
因为没啥可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