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大牛前来讨论一下,一个打印函数的效率问题

楼主(2014-12-15):
最近周围有人在下面这样一个问题:
$sformatf 和 $psprintf在进行Testbench里面的log打印时,哪个效率更高呢?

我不太明白。查了一下,$sformatf 是SystemVerilog的语言标准。但是大部分流行的SystemVerilog编译器都支持$psprintf,尽管它没有成为标准。

有没有哪位大牛又相关的经验,coding过程中使用哪个函数比较好呢?

Thanks!

网友:
你有很多内容需要打印么?

网友:
用sformatf,可移植性好

网友(2019-07-09):
psprintf是历史遗留用法,sformatf是systemverilog的标准,至于哪一个效果好,这个我也没有试过,建议还是转到sformatf吧,已经兼容性和可移植性都更加有保证。

网友A:
据说psprintf是OpenVera遗留下来的古董,但是主流仿真器都支持。至于打印对仿真器效率的影响都差不多吧,都会用到操作系统底层调用在termimal反显字符串卷。将来可能主流仿真器不再支持psprintf,sformatf是sv标准,会一直支持的。

网友(2019-09-08):
引用 网友A:
据说psprintf是OpenVera遗留下来的古董,但是主流仿真器都支持。至于打印对仿真器效率的影响都差不多吧,都 ...

释疑了。多谢。根据提示整理如下:
《SystemVerilog验证测试平台编写指南中文 第二版》49页 中提到了 $psprintf 和 $sformat ,看着意思是$psprintf 较好一些。原文如下:       “稍加留意便可发现动态字符串的用处有多大。在别的语言如C里,你必须不停地创建临时字符串来接收函数返回的结果。在例2.53中,函数$psprintf()替代了Verilog-2001中的函数$sformat()。这个新函数返回一个格式化的临时字符串,并且可以直接传递给其他子程序。这样你就可以不用定义新的临时字符串并在格式化语句与函数调用过程中传递这个字符串。”

$sformat是SystemVerilog标准中的系统函数

$psprintf是由VCS添加的SV扩展(源自Vera),暂未被SystemVerilog标准收录,$psprintf最近也被Questa支持。见sformat()-amp-psprintf()

总结起来就是:$psprintf 和 $sformat 的功能基本相同,都是返回一个格式化的字符串,并且可以直接传递给其他子程序。其中,$sformat属于SV标准支持的函数,而$psprintf目前被VCS工具和Questa工具支持 。

以上。欢迎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