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官方没有给出.tf文件,请问怎么自己根据lef生成tf啊?

楼主(2014-12-15):
官方没有给出.tf文件,请问怎 么自己根据lef生成tf啊?  还有那个read_lef 窗口是怎么打开的

网友:
tf一般在stdcell milkyway里面,不属于fab管的,

read_lef在milkyway软件里面起

楼主:
回复 网友A:

   ASTRO 里面也有read_lef吗?

网友:
有, astro是milkyway的超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还有一件事,我在 create_mw_lib 的时候, 里面的-mw_reference_library 到底指的是那个库啊,我现在手头上就有lef  一个db 和一个tf文件,别的格式的都没有

网友:
stdcell的fram view lib, lef可以转到fra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转化啊?? 是使用START RC  转化还是使用astro 的milkway envoirment tools ?

网友(2015-08-14):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现在知道如何用lef文件生成tf文件了么?谢谢

网友(2019-08-04):
我比较傻,根据lef手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