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6安装过程中产生 configure-status failed错误。(没有产生OA设置界面)

楼主(2014-12-15):
安装环境:centos6.6 x86
安装失败后,试过用./share/oainstallers/oaconfig直接安装,但是n之后直接退出

之前在centos6.6 i386版本中装ic610也出现过类似问题,当时,直接用oaconfig就可以了,但是最后,无法仿真,出现 无法找到adhlcom库,坛子中有个说法是将这个设置为0,然后尝试,但是没有找到相关设置。另一个方法在百度上搜索的,告诉的原因是MMSIM61版本太低或者是32位系统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先试过MMSIM61换成MMSIM13.1,但是用新版的installscape来装MMSIM13.1也出现fail的情况。。。。。。

对这个问题很无语,相关的内容也很少,不知道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没?想请坛子里的高手帮忙看看

结果图片

结果图片

楼主:
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比较普遍的

http://bbs.eetop.cn/thread-179614-1-1.html
http://bbs.eetop.cn/thread-153622-1-1.html

网友A:
yum install xterm -y
玩了之后再installscape里配置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大,问题解决了,就装一下这个库就行了

这个库的缺失,确实有点隐蔽。问了好多人了,也没能解决,也折腾了好久。。

再次感谢你!!

网友:
感谢三楼,redhat6.5同样的原因,可以解决

网友:
先安装xterm, 三楼的方法时正确的,ubuntu、mint之类的linux可以用sudo apt-get install xterm

网友(2015-04-04):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 ,如何在这里面看呢? 在哪个文件中看下呢

网友(2015-07-2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已经按3#的方法解决了,谢谢

网友(2015-09-19):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成功了吗?为什么我还是不成功呢,纠结啊

网友(2015-11-17):
同谢3楼,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6-09-18):
遇到大神了,多谢三楼,试一试方法先

网友(2017-03-12):
回复 网友A: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2018-05-24):
按照前面的操作yum 了xterm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2020-11-04):
感谢楼上大佬,同样方法已经解决,好像要联网输入命令才有用,说错了勿怪,新手。

网友(2020-12-16):
引用 网友A:
yum install xterm -y
玩了之后再installscape里配置看看

困了我两天的问题,竟这么简单就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3-07-12):
引用 网友A:
yum install xterm -y
玩了之后再installscape里配置看看

非常感谢

网友(2023-08-20):
引用 网友A:
yum install xterm -y
玩了之后再installscape里配置看看

太赞了,一下子就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3-11-08):
引用 网友A:
yum install xterm -y
玩了之后再installscape里配置看看

(centos 7 cadence装机中)非常感谢 snk88 的回复 ————2023/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