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guardring上不要走电流

楼主(2014-12-15):
请教大神,guardring上可以走电流吗?我看到一个文档上注明guardring上不要走电流,这是为什么?

网友:
哪里有电流,本来就是隔离 ,而且接到gnd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来说相对较好的隔离,会接两圈guarding,一圈接接VDD 一圈接GND,而且在chip core里将电路的VDD GND和guard ring的VDD GND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