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智能家电是否需要电能计量功能

楼主(2014-12-16):
不知道大家对于智能家电是否深究过,是否需要电能计量功能?网上查了一些资料,智能家电以后会带上温湿度传感器,光强传感器等,有了许多数据来源之后,智能家电才能做出更加智能化的控制,并提供给以后的云平台进行处理。
有一些资料提到“电能传感器”,可以真正检测家电工作的实际情况,如果正在工作,功率值比较高,如果不工作,功率值非常低。也可以通此传感器来判断电器是否存在故障,比如正在工作时,电压正常,但是功率为零,说明电器有问题;功率过高时自动切断或报警等。电能计量也可以检测到电器是否正在待机,可以实现自动节能。
所以小弟在这里倾听各位大师看法。

网友:
这倒也是
1、如果用了无线控制,远程关闭电器,但是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关闭了,如果带了电能计量功能,检测到功率是零,就可以确认是关闭了。
2、用电安全方面也是可以保证,但是这个阈值得可以设置才行,要不像一些大功率的就要被误报警了。
3、故障报警方面就不大清楚了,如果能做到可以检测较具体的故障,这个应该是一个挺好的功能。

虽说有好处,但不知道智能家电要到啥时候才能发展起来啊,现在智能硬件是挺热的,加油啊,兄弟。

网友:
有一个当然好啊,功能上更全面了。
但是成本也高了,体积上是否足够?方案变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的智能路灯就是:检测到灯的电压正常,但是没有功率,说明灯炮坏了;如果功率过低,说明灯炮老化了。智能家电如果加了这种功能,倒是可以做到类似的功能,比如:1、现在电器电压正常,并且需要工作,但是没有检测到功率,说明电器工作部分已被损坏;
2、如果电器工作分档位,如果处于某一档位时,但是功率值的范围不正确,说明电器已经老化;
3、如果电器工作时,检测到功率过大,超出正常范围过大时,可以进行报警,或者直接关断;

这只是暂时的想法,不知道实用性强不强?

网友:
我之前做一个WIFI插座,用了一个电能计量芯片HLW8012,功率、电压、电流都可以测量,当时整出来的体积挺小的,体积比硬件大一点,测试下来还可以。楼主的项目如果真的能启动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不过就估计你们这项目就只能停在预研阶段。。。

网友:
思維不錯啊,看2015年新家電會不會開始加入這些東西,不然目前都是改插座,很麻煩啊

网友:
   引用,很有实用性。其实现阶段国内大型家电企业(海字头,格字头,嘘……)已经开始搞这些了,你可以向他们推销一下自己的方案,真的。

网友(2016-02-03):
这个可以有

网友(2018-06-01):
涨知识了,谢谢分享

网友(2018-10-08):
了解芯片知识,写的不错,很有帮助

网友:
好东西干货,期待下次的更新,涨知识了,很棒!!!

网友(2018-11-14):
过来支持一下,学习学习,涨知识了,写的很赞!

网友(2018-12-17):
想了解您们产品的更多信息,方便提供吗

网友:
很棒,很详细

网友(2019-02-27):
学习了,写的很棒

网友(2019-07-08):
好东西,谢谢这位同学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