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大家看看cadence瞬态仿真,为什么只跑了一点就不跑了

楼主(2014-12-16):
设置的仿真时间是100ms,为什么 只仿真了20u秒,就不跑了。下面是截图
用的都是理想器件,开关周期是15um,占空比50%,是不是因为是非线性的,所以cadence跑不了啊。请大神解答下。

网友:
ERROR报的是收敛性问题吧

网友:
你现在最小步长多少?将tran最小步长改为1ns试试看。

网友:
不收敛,更改步长或者算法再试试,另外,检查一下电路是否有接错。

网友:
做LED driver?

回复 楼主:

网友:
跑时序不收敛一般是电路连接问题。

网友:
理想器件容易导致不收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该怎么办啊,其他器件有没有模型,芯片外围想用理想器件代替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啊,写毕业设计,外围电路没有模型,想用理想的代替,您能提些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