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ds仿真如何添加封装模型

楼主(2014-12-16):
各位大侠,小弟正在做LVDS这块但是之前没做过,有个问题比较棘手,想问一下如何添加封装信息模型。

楼主:
自己定顶上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封装模型可以管封装厂要。我用过一次仿真模型是电感按1nH/mm估的,直接带pad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封装产不愿意提供。您能详细说一下您的做法吗?我们使用电感,电阻,电容搭的IBIS模型再加上mtline来仿真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和你的差不多,就是电阻电感和电容模型,再加上cadence analogLib 里的tline模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们领导觉得这样可能不太准确所以需要一个准确的方法,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传输速度是多少?如果太快就需要对封装模型进行精准建模。

楼主:
回复 网友A:

   1Gb/s。您知道准确的建模方法吗?

楼主:
顶顶看看有人帮忙吗

网友:
1GB/S,是在做支持LVDS的MIPI D-PHY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的FPGA芯片的IO口的

楼主:
好吧  看来是没人解决了

网友:
封装参数对于封装类型的依赖度非常大?你的封装类型?LQFN?BGA?FC?...

网友(2015-03-08):
同求LVDS发射端设计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