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std cell 放置

楼主(2014-12-16):
我的设计导入后全是module的,将module放好,做了power plan ,和global net connection之后,place std cell,可是出来后std cell 全是乱放的,没有按照row摆放,这是少了什么步骤吗?encounter新手,求指点!

网友:
你可以试试 refinePlace 这个命令

网友:
是不是DC的时候加的库加了好几种啊?比如SC7,SC8,SC9都加了?

网友:
checkplace看看 , 有没有violation

楼主:
回复 网友A:

   SC7 SC8 SC9 是什么?我综合的时候只用了一个.db的库,然后加时序约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很多violation啊,有overlap,还有不在placement grid上,orientation违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简单来说就是尺寸不一样,高不一样的几种库

网友:
看看能不能找到某些stdcell的高度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