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语法新手求解

楼主(2014-12-16):
想对一个输入信号A进行延时处理,相关代码如下:input A;
reg A_delay1;
reg A_delay2;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A_delay1<=1'b0;

A_delay2<=1'b0;
         else

A_delay1<= A;

A_delay2<=A_delay1;

end
编译时为何总提示syntax error near "else"

网友:
input A;
reg A_delay1;
reg A_delay2;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A_delay1<=1'b0;
            A_delay2<=1'b0;

        else
A_delay1<= A;
A_delay2<=A_delay1;

end

网友:
要用 begin end 包住, 重編如下

reg A_delay1;
reg A_delay2;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 begin
             A_delay1<=1'b0;
             A_delay2<=1'b0;
        end
        else begin
             A_delay1<= A;
             A_delay2<=A_delay1;
        end
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呢?正常verilog的if else结构中间不是不需要使用begin end的吗?

网友:
單一 statement 可不用 begin end, 多個 statement 就需要

网友:
确实是新手写的Code 啊,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