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alibre问题

楼主(2014-12-16):
大家好,做lvs时,从版图中提取网表时,电源和地的名字都给加了一个冒号,比如:正确的名字是VDD,然后calibre从版图中提取的名字就变成了VDD:了,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CALIBRE对大小写会出问题,从这个推断一下,对符号支持更差

网友:
virtualconnect colon yes 就ok了,但是要小心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open引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很多port导致的?

楼主:
不是,

是有些power strape没有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