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构多核

楼主(2014-12-16):
为什么要用异构多核?有什么优点吗?另外多核任务分配,调度机制,存储共享机制管理如何考虑?又该如何验证呢?大家有何高见?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太大了,不过全都是paper里研究的热门内容。我现在研究生方向就是这个。给你发些paper好了。
Scheduling Heterogeneous Processors Isn’t As Easy As You Think.pdf (223.96 KB , 下载次数: 66 )
A survey on hardware-aware and heterogeneous computing on multicore processors and accelerators.pdf (99.18 KB , 下载次数: 55 )
Understanding Fundamental Design Choices in Single-ISA Heterogeneous Multicore Architectures.pdf (746.48 KB , 下载次数: 66 )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认为CPU 走到某瓶颈下, 目前多 cpu multi thread + multi core + super scaler
,
但先天无法平行的很好, 除非大改原来coding但是光看iA-64 卖得好吗??那软件工程很大 , GPU 那边一开始就是向量平行处理
.

所以把CPU+ GPU 整合不知道
算不算异构 ?
有些可以平行分析的就使用GPU 内多单位 ARRAY 去算, 须要一般CPU 方式就使用 CPU

楼主:
太感谢了gamefan567 ,多谢分享资料,以后多多讨论

网友(2020-06-30):
谢谢楼上的兄弟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