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封装 腔体

楼主(2014-12-16):
我们在设计时,腔体与芯片面积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肯定芯片的面积要小于腔体的大小,但是具体要小多少呢?这个怎样来确定

网友:
具体问package house的,

网友(2015-05-05):
学些了,顶贴

网友(2015-12-22):
有结果吗?可以把常用封装类型腔体尺寸贴出来吗?
谢谢!

网友:
与leadframe边框预留200u即可?

网友(2016-09-06):
LZ 了解空腔方面的封装吗?

网友(2016-12-28):
给个我的经验:无论是埋入,还是开槽挖腔,被动元件和主动元件/芯片的总面积应该小于封装体尺寸面积的5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请问您能教教我如何在cadence软件中做埋入式IC的设计吗?我画的符号定义器件为IC,好像SiP软件不支持这么做。能有一个教程文件吗?   谢谢

网友(2017-02-02):
回复 网友B:

    在cadence sip软件的help文档中有介绍,你直接看文档中操作就可以了,我也是这么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说是哪个文件吗?我找了一段时间,sip 的help 文件种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见Cadence\SPB.16.6\doc\embbp,不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