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对bandgap做step response稳定性分析?

楼主(2014-12-16):
已经做过小信号的稳定性分析,在EA输出端加上iprobe进行stb分析,就可以得到小信号的稳定性;
如果要做step response分析,应该如何添加step信号呢?对于opamp来说,直接输出反馈到输入的负端,然后在输入的正端加一个阶跃信号就可以了,
bandgap有两个反馈环,不知道应该在哪儿加入step 信号进行分析,求大神解答!

楼主:
顶一个 等大神

网友:
就是电源电压从0升到VDDA过程中的瞬态响应,看电路稳定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不是看bandgap的上电过程么?没有必要再加一个阶跃信号看稳定性?谢谢回复~^_^

网友:
bandgap的输入就是电源电压,你电源电压从0到VDDA,不就是一个阶跃信号吗?我们要模拟地是真正的工作环境,这样才有意义。

网友:
更直接一点就是VDD上电之后做step,譬如VDD从4V-->5V-->4V就ok啦

网友:
这样可以看bandgap的电源抑制比

网友:
step还可以和frequency组合,不同frequency下可能是差别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 我试试看~~

网友:
我看拉扎维的书上讲了一个基准源瞬态稳定性能的分析,好像是在运放的输出端(用MOS管而非电阻实现两路相等电流)加一个阶跃信号的扰动(书上说是通过寄生电容耦合进来的),然后看你的基准源是否能够稳定下来,稳定的时间是多少。具体的内容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新手发言,请多指教

网友(2018-07-04):
要做step response分析

网友:
如果只要穩定度分析的話AC simulation calculate Phase margin就可以了

bandgap重點在
1. 微笑曲線
2. startup線路...(一直開關開關)
3. monte Carlo模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