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碰到如下情况版图能怎么处理?

楼主(2014-12-16):
版图中有个crystal pad,一个cell实际含有一进一出两个pad。为了满足用户的用时的pin脚要求,现在发现按要用的封装管壳里面要求的bonding顺序的话,这个crystal pad的键合丝之间会出现交叉,需要将这个crystal pad的两个pad调换顺序,有啥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外面加空pad把一端连到这个空pad?
crystal pad进行镜像翻转?

有人实际处理过吗?

网友:
可以啊,当然可以mirror,其实xin,xout是差不多的吧,可以置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