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ntos振荡器的震荡幅度问题

楼主(2014-12-16):
最近做一个26MHz的振荡器,想请教大家两个问题:
1. 震荡幅度通过ALC环路控制,但是幅度大小有定量的计算公式么,或者说震荡幅度与那些因素有关?
2. 对相位噪声要求比较高,我看vittoz的书中利用lesson模型推导出来的结论是,选择高Q的晶体,增大震荡幅度可以降低相位噪声.除了这两个条件能够降低phase noise,从电路上怎么能够降低phase noise呢?谢谢大家!

网友(2017-07-14):
回复 楼主:

    请问您的问题有答案了吗
    另外请教您一个问题,很多论文上讲santos结构的输出幅度是pierce结构的两倍,这是为什么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