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erilog代码自动生成

楼主(2014-12-16):
请问各位大牛,在一些IC设计公司,在进行IC设计过程中,使用自己的设计语言规范对硬件进行设计,然后采用自己开发的工具,将所编写的语言转换为verilog 代码呢?多谢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汉语语法有待提高

楼主:
是这样的,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在IC设计过程中,公司自己开发了一种描述硬件的语言,同时也开发了该硬件描述语言的解析软件,在公司内部进行硬件设计时,均采用公司内部的硬件描述语言来进行设计,然后采用内部的解析软件,将其转换为verilog 代码。最近看到一些代码,在头文件中提示“该文件由XX工具产生”,所以有些疑惑。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是IDE

网友:
有些画电路图工具,比如viewdraw, ecs等有一个转化为verilog的选项,这些在转换的文件头处,就会显示软件的信息。 或者会用一些编程语言比如perl等,产生一个verilog框架,有档头说明,有接口说明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这样的,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节省不必要的代码量,我们只需要关注逻辑设计和时序设计,其他的工作交给工具来解析.包括模块间的互连以及一些信号的定义。这个不难,自己也可以写个小脚本来偷懒。

网友(2015-01-24):
是的,例如synopsys的asip

网友(2015-06-10):
有些通用的代码可以这样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