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跨阻前置放大器

楼主(2014-12-16):
怎么在满足相位裕度的前提下提高其-3dB带宽,能达到1G左右  X$N9Q8J%J72H%ACG({_PAC9.png

网友:
你可以把电路图画的清楚一些 吗?  为什么距离这么远

网友:
那要将主极点调到1G左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就是三个反相器串联的结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