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ADE-3036)错误求助

楼主(2014-12-16):
ERROR (ADE-3036): Errors encountered during simulation. The simulator run log has not been generated.

        Possible cause could be an invalid command line option for the version of the simulator

        you are running. Choose Setup->Environment and verify that the command line options

        specified in the userCmdLineOption field are supported for the simulator.

        Alternatively, run the simulator standalone using the runSimulation file in the netlist

        directory to know the exact cause of the error.

我在坛子上搜了一下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45138

既选定了64bit,也安装了提到的compat-redline的库,但是都没有解决问题。。

环境:centos6.6 x86_64版本, IC616,MMSIM13.1

cds.log&environmen配置

cds.log&environmen配置

网友A:
这不一定是库的问题,错误提示中说道在命令行下运行netlist下面的runSimulation,看看出错的具体问题。

我在执行指令后,提示是

Fatal error in MPI_Init: Other MPI error, error stack:
MPIR_Init_thread(420)..............:
MPID_Init(180).....................: channel initialization failed
MPIDI_CH3_Init(38).................:
MPID_nem_init(244).................:
MPID_nem_tcp_init(108).............:
MPID_nem_tcp_get_business_card(354):
MPID_nem_tcp_init(313).............: gethostbyname failed, linux-w62g (errno 1)

这个是hostname 对应的IP不对。你可以用hostname命令获得本机的hostname
并编辑/etc/hosts文件(需要超级用户权限),加入IP对应指令:
比如:
192.168.92.130     linux-w62g

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B(2015-12-19):
yes. 我也是这个问题, hostname 与 /etc/hosts 中不同,改过就好了。

网友C(2017-11-26):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在命令行下运行netlist runsimulation?小白求指教

网友:
nice 沙发二厉害,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现在一改立马好,感谢感谢

网友(2018-04-04):
太棒了,我也是这个问题,已解决!

网友(2018-10-06):
回复 网友A:

wenti

wenti

亲们 我这个问题好像又不一样,怎么解决呢?
坐等

网友D(2019-11-16):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这个怎么在命令行下运行netlist runsimulation?小白求指教

home目录下面  simulation/...../spectre/schematic/netlist/ 运行:./runSimulation

网友E:
运行./runSimulation之后报这个错误,没有搜到啊,求救求救
我的是rh 64bit的系统 ICADV 12.3版本
spectre (ver. 5.10.41_USR5.053107 -- 31 May 2007).
Includes RSA BSAFE(R) Cryptographic or Security Protocol Software from RSA
        Security, Inc.

Error found by spectre.
    Invalid name `psfxl' used with argument `-format'.
        Use `spectre -help' for more information.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不一定是库的问题,错误提示中说道在命令行下运行netlist下面的runSimulation,看看出错的具体问题。

我 ...

说的太对了!我把/etc/hosts下的主机名改了以后,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2023-01-09):
引用 网友B:
yes. 我也是这个问题, hostname 与 /etc/hosts 中不同,改过就好了。

棒,照此解决

网友(2023-09-11):
有没有解决啊亲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运行./runSimulation之后报这个错误,没有搜到啊,求救求救
我的是rh 64bit的系统 ICADV 12.3版本
spectre  ...

求救+1

网友(2024-07-19):
引用 网友E:
运行./runSimulation之后报这个错误,没有搜到啊,求救求救
我的是rh 64bit的系统 ICADV 12.3版本
spectre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您解决了吗?

有没有大神提供一下解决方法啊,非常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home目录下面  simulation/...../spectre/schematic/netlist/ 运行:./runSimulation

求救!是这个命令行吗?我这里怎么显示没有这个命令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的太对了!我把/etc/hosts下的主机名改了以后,一切都正常了!

大佬!能不能具体点再说一下呀小白求指点

网友(2024-12-06):
引用 网友G:
求救!是这个命令行吗?我这里怎么显示没有这个命令哇

好像在仿真的页面打开terminal(仿真错误的ADE页面,在仿真的error上右键选择terminal)进入netlist中运行这个命令就行了